昂达 9500GT S 神戈版 怪毛病

楼主(2010-07-09):
   本人有一个  昂达 9500GT S  256M  神戈版   显卡,   我收回来的  时间 问题是开机花, 我看上去象是GPU 虚焊,于是我就直接 加焊GPU ,加焊 以后 问题奇怪了,先卡装到主板PCI-E 1插槽 不会显示, 把卡 插到 PCI-E 2槽 可以正常显示, 我跑03  3D  17000多分  没有任何 问题, 求助 这卡是那的 问题 ?????

网友:
总线部分不良了,拆下来重植一下

网友:
pci-e总线问题
没加焊好新问题出来了 虚焊或短路或 核心损坏

网友:
GPU 应该不会坏把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卡  插PCI-E 2 插槽 完全正常    从植会不会好

网友:
这就是 卡的参数

网友:
应该是第一条PCI-E的AD线接触不好,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