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M

楼主(2010-07-09):
故障现象是一开机电源指示灯在闪烁时候,测了一些重点电压都正常,就是有一组1点2V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我看了电路图纸,这个电压就上供给内存一个上拉电压的就是这个电压没有了才掉电了,后来没有思路修了把SC1486换了,1点2V还是没有出来,后来有测1点2V也没有短路,后来有检测SC1486外围电路,该换的元件都换了,就是1点2V就是没有上来,只要把这个电压修上来,机器就不会保护了,指示灯就不会闪烁了,在这里我真的没有思路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了,在这里谢谢高手了

网友:
1.2V产生的上管D极电压了没.13脚电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