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965算正常吗?南桥温度特XX

楼主(2010-07-09):
英特尔原装DP965LT,ICH8R的南桥。
故障是不稳定,容易死机。
开始以为挨雷P,测试过网卡是好的,也不热。在公司开机一个小时也没问题。
后经客户提醒说南桥很热,摸了一下,真的很热。
后来发现这个板不上电南桥就开始发烫,与普通的南桥短路现象一样。测量旁边的管子无电压。
但是这板能上电,能进系统,除了南桥爆烫以外没什么不一样。
这是网卡问题还是桥的问题?手上没有带R的桥了。

网友:
南桥待机短路?

网友:
打了旁边两个场管对地阻值,没有短路。我是郁闷了。没找到有南桥的待机供电点。

网友:
那就是说明南桥确实不良了,

网友:
其中看主板有没有其它功能失效呀,如USB 声卡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换一个电源先试一下  我遇到过一片板插上电源正常  开机后南桥温度高关掉后再插上电源  待机的时候南桥就开始烫 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因为刚开始是南桥短路  后换上新桥不短路了 出现我说的情况  换电源后亮机解决】
   想要弄清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打所有USB数据线与PCI还有IDE的值

网友:
这板子本来就很热的,其实网工作的时候也很烫的,不信楼主插上网线试试。因为发热很大,ICH上都装了散热片的。不过这板的桥倒是特容易开,1394也爱坏。再有就是这板南桥供电是1.05和1.5V不可能都没电压,如果没有不会还能进系统的。

网友:
  要不换个桥把  要不还得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