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我无语了 吃饭的家伙 死在这台机 了

楼主(2010-07-10):
      什么型号不记得了  是前半个月修的  上次修是  minpci   槽后面有点腐蚀  可能是可乐   折机后用洗板水 清洗了一下就好    这个又回来了    0.02 的待机触发到0.35就不动了 过几秒后掉电 掉到待机   没想别的  插 跑码卡     一插 就显视了   但是没有跑码 还是FF  可以机子可以正常 时系统了  把跑码卡  拨下就不行了 就回到掉电那现象了   因为今天太忙了就没想去查什么 了   直接就跑码卡  上USB  口跟串口取下了来 把吃饭的家伙插在上面了 回来怎么也想不能是什么原因 高手能否给个答案

网友:
修一台机送一个跑码卡吧

网友:
经常事  多背着几个吧  嘿嘿

网友:
楼主你有钱啊

网友:
前几天我修到一台IBM T41的机器,和你的故障一样,不插诊断卡就是不跑,一上诊断卡就可以跑马!呵呵,是MINI PCI数据线的过孔 断线了,用打阻卡应该可以量出来

网友:
应该还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PCI总线到南桥有断线

网友:
印象当中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断线了为什么要插数码卡才能好使,不插为什么就不好使。。想不通啊

网友:
PCB-OPEN
找出断的那组线
飞条线过去

网友:
我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后来查到是有信号的上接电阻有问题 。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