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亮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我有一液晶,不接屏线,则屏白亮;接上屏线,屏慢慢亮。然后有墨绿色不规影子,慢慢变暗。
这是什么问题?是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
你好!我昨天接到和你大致的问题,三星的LTM170E6  白屏   上驱动板就有红条蓝条黑条不断的闪3秒钟又熄灭   我已排除驱动板高压  屏线的故障   我怀疑屏上的一个芯片不正常   造成的

网友:
因为手头上没有这类芯片  现在还放在这里   几组排线都离很近  就算有芯片 也不好换   一加热温度就传到排线 上  那都是贴在上面的  温度一高就掉  如果掉了比芯片要麻烦的多   现在没折了

网友:
屏挂的可能性大,你先刷牙个程序看看,不行的话换通用板点屏,再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我有个三星T220现像跟你一样,是屏的问题,我换过屏主芯片,还有一片A61686芯片,换上这个芯片时才正常显示了几秒钟,之后又挂了,没折了,已发去给修屏的人维修了。

网友:
先试一下驱动板,检查一下驱动板上的8脚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一下逻辑板的几个常见电压看看?
注意:是逻辑板,不是AD板。

网友:
用个通用的点一下就能确认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但最好是用通用板点一下,就很容易判断是屏还是板的故障了

网友:
嗯,感觉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都没有案例呢

网友:
能通用板试过了,故障一样。看来屏确是坏了~屏之前中间有一条横线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