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07-10):
检测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能开机!

网友:
不能开机是指不加电吗?如果不加电,按上电时序查哪一步出现了问题。
如果不能开机指的是加电无显示,那电流能上到多少?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复位

网友:
Bios is fail .
Flash new bios

网友:
拖焊一下BIOS,不行刷BIOS,也许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