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M

楼主(2010-07-10):
有时认不到硬盘,即时某些时候能认到硬盘也不能进系统或重装系统时运行速度很慢!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换硬盘试了吗?硬盘故障的可能性要比主板大好多。

网友:
换硬盘,不行加焊STAT口。

网友:
硬盘,接口,南桥

网友:
差不多就以上几处坏,可以测电压,打阻值确定

网友:
楼主没换硬盘就盲目发帖子求助,大家怎么帮你啊!!楼上说的对,换硬盘.加焊接口,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各位朋友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排除了硬盘故障后就直接做了南桥,结果就OK了!不过我还要感 谢各位的帮助,希望在今后我们还能多多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