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认到硬盘就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10):
   今天接到一台机 子是拿过来是开不了机 折机 量各电压正常    看电流 是可以显视了 拆拆就好了 进系统正 常  就装好给同行了 同行 那给过去过了 一个多小时 打电话来说进不了系统 抱回来一看认不到硬盘了 再拆 把光驱拿来就可以认到了 再接上光驱也可以 了 但进不不了系统  就一个点在动 没有反应但是没有死机 放电了也不行换了一个硬盘还是一样   但硬盘放在外面挂是好的     怎么会这样怎么也想不通   火了在键盘上乱按了几下 后面可能是按到了一个系统键  就引到下去了可以进系统了 引到一次正常后 就一直正常了 每次都 可以  遇到几次这样的了 有一次 DELL机子也这样 了  到底是什么 问题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那里接触不良,在你乱按键盘的时候又接触上了啊!

网友:
联想的也有以前我也见过,最好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重新分区了就好了

网友:
清空BIOS试试

网友:
没认出硬盘来,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光驱硬盘共用IDE,供电不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的说法,我修过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BIOS 设置出错吧

网友:
是 品牌机的 一个硬盘识别程序 要按相应的 键才能确认系统 !
装在硬盘的0赤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