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 不触发了

楼主(2010-07-10):
本来是好的,换了一个南桥, 正常待机电流0.06 现在只有0.03 不触发
我想问下SIS的 本本触发电路时什么情况,哪几个条件。 晶振两脚压差正常 1.2左右 跳帽3V
不触发

网友:
一言难尽,开机芯片,南桥,及外围相关元件,你把图纸下下来看,跑跑开机触发电路,测下电压…

网友:
好好的查查你的EC和外围电路吧

网友:
最好就是下个图纸对着修好的.

网友:
这图纸没上电时序
听课的时候我也没听

网友:
我手头现在有个方正 R411 也是的, SIS芯片组,不触发,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