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 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7-10):
3V和5V,1.8V和1.5V都出来了,开机闪一下就灭了,不知道从哪里查起,换过东芝芯片
芯片

网友:
什么叫闪一下就灭了.电流跑到多少??看看CPU管理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后级有短路保护吧

网友:
用测试卡,灯闪一下就灭了,电流上到很小0.0几就掉了

网友:
测量各电感处没有短的地方,不知道从哪里查,请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原来这个主板跑2a2c,后来误操作,修别的板子,把东芝芯片拆了,换到别的板子上去了,后来又换回来,板子就再也点不亮了,以为是东芝芯片没焊好,后来加焊了一下,没有问题,而且有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