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场效应管的疑惑

楼主(2010-07-10):
在新手区看了判断场效应管好坏的简单方法“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在线来量测场效应管的好坏,即将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量测D、S极和G、S极,看看两极之间的读数是不是很小,如果这个值在50以下,则可以判断为这个效应管已经被击穿。”我照这样测得我图上的1 2 3 个管都是坏的,是我方法没对还是这一排场管有什么不一样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三组对比测试就可以了,主要测一下12V的MOS

网友:
我还是习惯拆下来测量的,一般G极跟其它两极阻值是无阻大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测MOS管最好是拆下来测准确点

网友:
多谢几位大大指点,谢了

网友:
在板上测,受线路影响,数值肯定不会太准的!  拆下来测

网友:
要想测量准确,拆下来测量是好

网友:
有时候量DS,GS阻值小,但拆下来一量是好的,量主板上的MOS管焊点也是短路,那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板上也要根据管的型号来区分的  在板上测最好是和别的管进行一个对比 如果测值都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正常的  因为要烧也不可能全部一起烧掉 如果是那一个值偏小  那么就有可能是它坏掉了 拆下后再测量

网友:
在拆下场管测量期间三电极应短路放一下电,否则可能产生误判。

网友:
这个不用那么麻烦吧,先短接一个三个脚。在测,只有D,S是通的,也就是500左右的阻值。其它的全为不通,就可以说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