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的1501A的显示器

楼主(2010-07-10):
前几天有一客户拿来一台杂牌的显示器说有时能正常用,有时候会白屏,拿到我们这边测,一切都正常,测了两天都没有问题,就让客户拿走了,课客户拿走没有几天说还是会白屏,又拿来我们这边,这次拆开好好查一查,但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装上去还是正常的,这到底该怎么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把屏线插插.电源跟高压部分容易空焊的地方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维修中,无规律白屏,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故障你自己看到过吗,是不是顾客表述错误了?
是其它故障吧。

网友:
屏线拔插过,也没有看到芯片虚焊,说实话在我这边还真没有见显示器白屏,现在在这边侧一直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叫用户把主机也拿过来一起测试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