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不加电

楼主(2010-07-10):
分析可能出现的部分 1。南桥和EC的振荡正常和SB的的3VALWAYS 1.5VALWAYS待机的正常。
2。按开关测SB PWRBIT#RSM这个信号有H到L电平的变化,SB 送出SUSB#_3 和SUSC#_3这两个信号没有有L到H电平的变化,于是先换了SB故障还是一样,说明SB没有工作。后来仔细想了一下。SB待机时工作的具体条件,RTC 供电 RSMRST信号 供电和RTC电路都正常,就只有RSMRST这个信号一直为L电平。由于没有电路图,只能看点位图SB 的RSMRST的信号与Q24 D极连接,Q24为N沟道的场效应管,测G极H电平造成Q24 D极一直为L电平,顺点位图查Q24 G极与U5  (2)(3)脚连接。型号为74LV14A为反相器 测U5(1)脚位L电平电压为1.2V电压偏低,该脚上拉的电压为3.3V,测上拉的电阻没有问题,更换U5后(1)脚的电压正常3.3V   U5的(2)(3)脚的电压为L电平RSMRST为3V。SB工作条件具备。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分析得井井有条,只是一开始就换南桥,有点莽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