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假显卡7800核心是G73的显卡驱动系统win7 32位

楼主(2010-07-10):
求个假显卡7800核心是G73的显卡驱动系统win7 32位

网友:
用驱动精灵呀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
这种驱动不好找,除非把显卡BIOS改了,然后再驱不然你只能找G73的试

网友:
找了个 显卡BIOS改了,看到有个七彩虹7600gs的板子一样的 换了就好了 型号也显示7600gs了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只能改ID号

网友:
人工指定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