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754主板和长城主板维修实例[通过申请]

楼主(2010-07-10):
昨天接到两块754 的主板 和一个长城原装机的主板,先讲一下长城原装机的,拿过来测了一下没cpu核心供电  复位灯常亮,心想有可能电源芯片坏了就惨了,因为没这个电源芯片换,看cpu那里有个小电容鼓了,南桥那里也有一个鼓了,

cpu那里那个是820微法 4v的  因为没有同样的就找了一个1000微法 6.3v的换上去,南桥那个是1000微法6.3v的就同样换上去了,好了准备修cpu核心供电了,上电竟然有报警声,呵呵  马上插内存  检测卡  跑吗了  哈哈  难道就是电容引起的,测了一下一切正常,就是南桥有点发烫,管他的,能用就没问题,

运气真好,就换了两个电容。

说754了   有一块754的是神舟的原装机的板

测了一下内存供电,才0.41v  复位灯常亮,量mos管的控制角没电压,心想可能控制芯片坏了,控制脚连着RT9202的芯片,因为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就先把内存供电的上下管都取了下来,量了一下没问题,看来是芯片的问题了,就找论坛看看有那些芯片可以代换的,9607 9602 ISL6520  还一个说9214可能可以代换,刚好我有个9214的,结果换上去电压低了  才0.5v,没办法了,找费板怎么找都找不到,刚好还有另外一个754的主板要维修的,

就先修修看这个是什么问题,线接好上电,跑马跑到c1就停了,换内存  清洗内存槽  用镊子刮了一下内存槽  放电  清洗bios芯片  还是一样  ,只好刷bios了,结果还是一样,本来是准备想换IO的,可那个型号的IO见都没见过,F71872F的io   这个主板的型号是EP-8NPA7I  所以就不打算修他了,因为也是南北桥集中在一起,怀疑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把这块板的  北桥那里的那个RT9202芯片取了换在那个754的主板上面  结果那个754的就好了  ,哈哈  可以交差了,可晚上那个754主板的客户来拿板了,我跟他说桥坏了  他说也要修,没办法了  那就今天帮他修修看了,打算要加焊桥了,

好了  另外一块修好了再跟各位说了,   希望版主把的威望-10给去掉  我不知道我怎么成会员的,我也没申请转正,可以是我天天上论坛的原因吧,可我的威望-10了。哈哈

网友:
刚才发到一半,电脑突然断电了,因为昨晚开了一个晚上在哪里下载东西,气的我要死了,重新写了一次贴,我用的是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大家不要见怪,以后我有什么经验很跟大家分享、、、、你们也是额,有什么也和我分享

网友:
恭喜通过了,第一个板子修的开简单了

网友:
哈哈,谢谢     是啊,第一块板我也觉得运气好啊,竟然是那个电容引起cpu核心供电没有,。    今天另外一块754的主板修不好了,已经宣布它报废了。  我给客户说换一块板了,加装系统一起200块,呵呵

网友:
恭喜你啊,我也去修个机器照个相申请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