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系统本地连接没有了

楼主(2010-07-10):
我朋友的电脑一开始他想我给他从装系统一下,我就开始给他从装系统,系统用的是sp2 的系统,从装之后,各个驱动都装好了,最后一看怎么网卡驱动没有,设备管理器里根本没有网卡这一选项,之前我朋友的电脑是能上的了网的,装过之后网卡驱动都没了,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又用别的光盘从装,这次用的是sp3 的,还是老样子,网卡接口那里灯也在亮着,这是没有闪烁,打开网络连接右键属性只有网络连接,没有本地连接,我用我的u盘,装了个驱动精灵,因为驱动精灵检测到网卡会自动安装的,我把驱动精灵安装好,网线接好,打开驱动精灵与网络断开检测硬件网卡这一选项后面是空的,我现在相当无语,我接外接网卡还是一样,网线都是好 的,外接网卡也是好的,请问还有什么可能没?谢谢大家了

                   他的电脑网是能上的了的,我没有装系统之前上过网络

网友:
看看BIOS里是否禁用

网友:
bios 的可能性大

再有就是一些网卡的驱动装完后 在插上网线的时候才能显示本地连接

我之前碰到过

网友:
bios里怎么设置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脑太老式了,装系统的时候容易出这种现象.多换几张网卡试试

网友:
网卡的灯两个都在亮一个红的一个黄的,一直在亮

网友:
照你这么说,网卡接触不良的机率非常大。

网友:
网卡挡板弯曲下,插槽只插一半高,试试

网友:
如果是PCI插槽的网卡,重新插拔一次开机看看。
检查一下BIOS是不是禁用了
如果不插网线网卡灯是亮着的,说明网卡坏了,正常是插上网线后才亮的。

网友:
用 的是集成的,没插网线之前都不亮的,应该不是座子,我动了还几下都没有反应的

网友:
   BIOS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
Integrated--onboad LAN 是否设为ENABLED

网友:
干脆把集成屏蔽啦,用插卡 好维修哦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网卡驱动没有装上

网友(2010-08-31):
重启,在计算机设备管理里点“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如果没用,那么建议加块网卡。

网友:
还是看看你主板上网卡是什么芯片.直接下载

网友:
部分主板的网卡使用的是USB总线,所以要1.安装主板驱动,2.插上网线,3,硬件扫描才行。笔记本的话要多一个步骤,打开无线网卡

网友:
估计是bios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有些品牌机得装上驱动后才显示。清华同方的我遇到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