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945主板I/O型号

楼主(2010-07-10):
求技嘉GA-9458G8Z8M8-8S82 R8E8V 3.3主板I/O型号,去掉数字8就是主板型号,要不就发不了贴

网友:
哇好复杂哦!IT8718F-S这就是那945IO型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和型号打错了吧  能不能写清楚一点  945的板有些用8712  8716  8718都有的 写清楚一些型号 找图纸帮你看一下

网友:
照张图片上来,我这里有一张技嘉GA-8I945P-G的板子,I/O是IT8712F-A 第三行后面带GB的,或者能帮得了你

网友:
技嘉GA-9458G8Z8M8-S2 REV 3.3主板I/O型号,去掉中间的数字8就是主板型号

网友:
技嘉GA-9458G8Z8M8-8S82 R8E8V 3.3主板I/O型号,去掉数字8就是主板型号

网友:
ITE
IT8712F-A
I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