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系统的问题!想必大家也想解决!高手来

楼主(2010-07-10):
我问个问题,希望楼主能回答!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买来时,都是预装win7,而且是一个分区的,而且还有备份的隐藏分区!

怎么在不破坏系统还原的  系统也不破坏的情况下,

对硬盘进行分区!

比如买来时时 320 硬盘

c:260 没有D: 剩下的是隐藏的系统备份区

现在客户要求 要c: d:e:f:

如何在不破坏系统和还原的情况下实现?

网友:
没有碰到过时时解决不了啊

望高手回答一下

顶上去

网友:
把隐藏分区里的还原镜像提取出来,分区后装好系统,做个备份,更换之前的还原镜像

网友:
用分区魔法师啊,可以不损失数据的情况下改变分区的大小和数量。

网友:
是的呀.用分区魔法师啊.

网友:
有专门的分区软件可以分的

网友:
有成功的弄好过吗  那个软件好使吗

是不是100%都能成啊

网友:
顶上

让高手看见

给个办法

网友:
先弄个备份  等系统做好了  在导咯

网友:
学习中,!不过以后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用分区魔法师试试!

网友:
隐藏分区早已有之,非WIN7专利。先用GHOST给WIN7做备份,然后用PQ分区。

网友:
PQ分区要注意如果是装有一键还原那种 容易把分区表搞乱 弄前一定要做备份

网友:
备份-分区-格式化-还原。。

网友:
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  <-这个软件很好用,支持win7
(版本10以上,我用的是v10.0.2160,建议用英文版)
进win7系统,安装软件,分区后保存设置,重启后自动分区

网友:
忘了说,是动态分区的,和PQ一样,但win7下动态分区不建议用PQ,用后感

网友:
先拿个硬盘备份原系统的镜像文件!然后在分区!好了以后就把备份的拷到原硬盘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