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空载电流0.001A 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7-10):
本人有台LONGWEI 修本的可调电源,买了不久,今天突然出现空载电流0.001A 是不是坏了?
电源

网友:
我的也那样,刚买了好地,后来都出现过0.003甚至更大,但有时又正常,
以后买一定要买质量好地。。。

网友:
楼上的都很厉害,我用的变频电源最低也是0.01A的电流,从来都没遇到过0.001A的。

网友:
4位表可以精确到1mA

网友:
现在出的电源都是四位的了

网友:
里面的电圈质量不好的就会这样

网友:
应该不影响使用,质量问题,我用的安泰信的就很好

网友:
没问题的。误差而已。平时使用时,如果需要,可以减去误差值。一般不需要。

网友:
影响不大,凑合着用就行了,以后不是建议买名牌的,如安泰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