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进水,一波三折

楼主(2010-07-10):
前几天接了一台进水的T400,拆机后清理了一下,腐蚀不太严重,只是有一个贯穿孔腐蚀掉了,打开从本论坛下载的图纸,连上线。开机OK。然后装机,装了一大半后,再次试机。可是出现触发掉电,试了几次,故障依旧。没办法,再拆呗。拆下板子后,开机又恢复正常了,仔细想了一下,进水的位置在PC卡槽附近。觉得很可能是pc卡槽板的问题。插上PC板后,出现开机掉电。这就好办了,仔细清理后,一切正常了,装机开机,一切OK。这下只等客户来取机器,收money了。但是到这还没完,后来客户来机器时。机器又出毛病了,居然出现开机报不读内存。查了一下内存供电,复位,时钟等信号,一切正常。这一下子就没有头绪了,最后只能凭经验碰运气,把BIOS给换了,结果开机正常了。装机,交还客户。到这仍然没完,几天后,那台机器又回来了,仍然是不读内存。弄了很久都没找出毛病,后来想到会不会,内存槽座里面有水,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也没有办法,用吹风机烘内存槽座子,然后再次开机,居然正常了。看来修笔记本,一定要仔细啊。

网友:
刚开始客户拿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把里面的水份全都清理干净...维修笔记本真的要很小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