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SONY sdm-hs75p液晶 MCU 数据

楼主(2010-07-10):
求个SONY sdm-hs75p液晶 MCU 数据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修到过一台LG代工的SONY17寸,故障是开机正常,一会儿花屏,是图形芯片坏了,MCU没有问题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的这台电源板全部电压都到主板上了,电压指示灯不亮主心片不工作,不知道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