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华硕m2n68-am se2主板,前面板音响插孔没有音频输出,检查了连接线,驱动都不行,系统是深度XP9.0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再看一下COMS设置。

网友:
就是啊,怎么把这个这么重要的忘了呢,呵呵,谢谢提醒。

网友:
还真是的哦。前置音频没设好。现在解决了。

网友:
哈哈,有一个DH的选项你没有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