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一上电就有"吱吱声".ATX300P4-PFC

楼主(2010-07-10):
一长城电源一上电就有"吱吱声".型号为:ATX300P4-PFC,插开电源,电源做工不错.主开关管已经拆下.

里面有好多灰尘,用吹风机吹干净后,把路板拆下.上电有声,保险肯定完好,看到300V滤波大电容有一只已经鼓起,用两个220V/560U电容更换,同时测量两均压电阻,两只120K电阻有一只已经753K了,用两只150K电阻更换.确认没有短路,在PFC线圈接口处串上一灯炮,上电测试,一上电,依然有"嗞嗞"声,断电后此声持续大约6秒左右,用表测量300V电容上的电压,下降的很快.这表明电压已经起振,同时在通电瞬间测量次级+5VSB,为0.045V左右,表明电源保护了.断电,分析次级电路.如图所示:

测量+5VSB对地阻值,为2欧,明显是短路了,拆下稳压管ZD6(即图中WD3注:虽然此电路和此图是一样,但编
号不一样,稳压值也不一样.图中为5V.此电源上为IN4735A,即6.2V).稳压管击穿证明电压过高造成损坏.
分析电压过高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TL431的基准电压低了或者消失.拆下ZD6.通电瞬间测量,+5VSB最高时达到11.53V.接着开始排查故障元件,经检测R19,R21,R22,TL431及光耦P421都是好的.测量R20为无穷大,于是拆下此电阻,此电阻已经烧黑了.如图所示:

因手头上没有1150了阻值的电阻,1.2K的也没有.用一个1.8k和一个3.3K的电阻并联得1170电阻.焊上测试,电压已经为+5.51V且稳定."吱吱"声已经没有,如图所示:

再将主开关管装好,测试电压正常.电源修复.
此电源做工不错,主开关管用13009,待机开关管为C3866.如图所示:

再说说维修ATX电源时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做一个方便接插220V的插座,可以用旧电源的母插.接两条20CM左右的导线,接口处用热缩管套住,最好
外面还包一层胶布,以防触电和损坏工具.

2.维修用的电源线最好中间断开,接入一个开关(双掷),就是要彻底断开220V.开关做好绝缘.

3.40-60W灯炮一个
4.如果电源没有起振的,通电测试后,断电后还要用表测量一下300V电容上的电压是不是消失了,如果没

有消失就用灯泡放下电.要是被电一下,呵呵,小心为好.
5.维修时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看看万用表的档位,因为测量频繁,很容易将电阻档位当作电压档用,这

样表就废了,呵.我开始时曾经烧坏一只.
6.元件一面朝下放,以免元件炸毁伤人.以防万一.
7.通电测量时间尽量短.手握开关.看到数值后就断电.从数值上判断.

网友:
哈哈我也刚修完一台长城350P4的吱吱声没输出的.也是电阻坏了.有机会跟你多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过程很顺利,顺利成章的完成了整个维修过程.
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应该加分!

网友:
经验之谈,经典,后面总结很实用。

网友:
谢谢版主加分.希望大家写出更多经验文章一起进步.

网友:
还没修过电源,看起来电源也不复杂,有时间拆开看看,学习学习,里面好像跟液晶里面的电源板原理差不多

网友:
1K串150欧就有1150欧了,应急可以,+5SB, 一般才5.2V左右,5.5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