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S的开机那个信号到SB

楼主(2010-07-10):
手上有块板,,可以开机CPU电压正常1。41V,,内存1。92V
NB1。21v
SB1。52v
没有复位,775是针式的,桥压过了。I/O换过了。。。还是同样故障。。

想知道。。I/O到南桥的信号脚测一下,,是不是SB有问题。。。

网友:
8712上电信号到南桥的信号是72PIN,CPU座上有多个管理信号到南桥,如SMI#、INIT#

网友:
你查一下32脚的信号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都正常  没复位 再查主板上的时钟正常不正常  时钟正常再看两路PG有没有到南桥  南桥收到两个PG之后会返回CPUPG  然后再发出总的复位

网友:
如果时钟 正常的话   一般就是SB的问题了吧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桥供电的波形是否正常 SIS芯片主的板NB供电好像是1.8V  今天刚修了块板和你的问题一样 换了NB供电管OK

网友:
查PCI 15脚有3.3V电压没 有则是南桥发出复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哪两路PG

网友:
回复 网友C:
VRM PG  ATX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