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和X61 的屏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10):
IBM  X60 和X61 的屏线有什么区别,各位朋友知道的给解答一下。

网友:
我影响中好像没区别

网友:
X60屏线接口和X61屏线接口比对了一下好像26脚的LED灯控制有点不大一样,难道屏线上的灯还有什么特殊的控制吗,只要给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控制导通就行了,知道的朋友给解答一下X60的屏线和X61的屏线能互相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