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815工作站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10):
一个医院的老客户,带来一台工作站,很老了但是有专用软件必须修,
引起的原因:客户说:停了几次电就成这样了。
   故障现象:不亮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这么好的发财机会怎么能放过,先换个电源试下,不起作用,cpu  换个。不起作用,拆出来
最小系统,现象一样开来,板子挂了,
     测5V 3.3V 12V阻值正常,com口 串口 usb阻值正常,上电测试,CPU  内存 桥供电正常,
嘿嘿,供电部分正常啊,有点难度了啊。测14.318有压差,测32.768终于问题找到没有压差,
拆下来一量到是吃了一惊,晶振居然短路,头次见,阻值26欧。
换个晶振上去,OK一路高歌进系统NT4的系统,修复,烤机三天取走,
money moneymoneymoney come on。

网友:
这帖子最好能集合时序说,不然我觉得放在这没有啥意义啊。

网友:
晶振短路的··真的很少··
         lz ···可以说的详细点不?
       呵呵··

网友:
换个晶振上去,OK一路高歌进系统NT4的系统,修复,烤机三天取走,
不是吧。你要烤机三天?才让客户取走?

网友:
回复 汉中联方科技 的帖子不一定
为了稳定起见,我一般会建议客户多留下来观察几天
最怕返修,比方说修个内存供电,一个小时就让他取走,

网友(2011-07-08):
32.768短路还能上电,有这么奇怪的事啊?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