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M自动开机

楼主(2010-07-10):
昨天接了台DELL640M的机器装上电池或者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按开机键关机或者从系统里正常关机后都会自动重启。我重新刷了BIOS还是一样。想换下SMSC但好像这芯片里有程序。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各位路过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我的机器跟你一样的毛病啊,正在修呢,他们都说io地事,可手里没货,得现定,楼主修好了说声。。

网友:
但IO里应该有程序的啊 除非从料板上拆

网友:
这个ec是可以通用的。定新的就行。不过这种问题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的是在系统里正常关闭,然后一会他就自动开机了,但强制关机,也就是按开关键关机,它不自动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修好了?

网友:
我的感觉,应该是IO内部程序的问题吧,换个IO试试吧,如果不行测出南桥那边的开启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别轻易杀桥啊!!没准是因为那个电容漏电导致南桥关机后自动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 在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