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板子K8M800-M3有时跑0d有时不跑码。

楼主(2010-07-10):
754的CPU。U供电1。43v
内存1。83v]
NB是1。53V
故障是有时候不跑码,有时候跑0D,有时候跑C3
BIOS刷过了。也换了一个BIOS芯片。
坐子桥也压了,没用。。。。
cpu
芯片
window

网友:
可能U座有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有点低啊!!!应该2.5V左右!!!你看看你量的电压是否准确!!!

网友:
二代的内存呀!2。5V,,烧内存1。8V

网友:
你换一下北桥的供电管 一般就好了

网友:
想知道哪有问题,得等它不跑码的时候测供电或是其它相关数据。

网友:
我感觉好像也是DDR的内存,供电是2.5V,754的支持DDR2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精英的座子是通病

网友:
先换CPU和内存看看

网友:
那个BIOS好象有座子,你把座子去了直接焊上去试下。最近我修了三块不同型号的主板都是BIOS与座子接触不良,时而亮,时而不亮

网友:
这种主板我会考虑桥 也不会考虑座 因为座是透针的 一般不容易出问题 最好插上独立显卡 不用看诊断卡的跑码顺序 有个主板不跑码都会亮 精英这批板子还有个故障点就是北桥到集成显卡口间的或门32特别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座子问题,通病,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张国飞
的帖子
把座子外壳 拿掉看一下座子的针孔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晕 754 我还没遇见过U座虚焊的呢 775 478到很多 清理烧的槽子 烤拷排阻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把内存供电管先换一下吧, ,如果你确定量的地方没错, 1.8V 应该是不对的吧, 还要记得用牙刷洗刷刷一下内存槽,

网友:
加焊U坐,,,,,,,

网友:
OK,,,,,,,果。。。!!!!!!!!!
然是通病

网友:
DDR供电是2.5V 查下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0D v好像和时钟有关吧 时钟与CPU不匹配
这位同志你查一下时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