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ns8170i

楼主(2010-07-10):
故障是点亮用3个小时左右就断电 就开不了机 过一会在开又可以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拆开看看可能有空焊或者电容爆的

网友:
因该不是电容那么简单,联想的我也遇到过,换了电容也没有搞定.最后换个电源适配器才搞定.

网友:
拆开量一下电源电压,当出现故障时,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看故障时候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出现故障时 12V 5V 都被拉低了

网友:
按键全换了没有

网友:
什么按键 开关都是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