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 保护隔离故障 没图纸唉

楼主(2010-07-10):
和其他T60 R60 图纸完全不一样  元件名都不一样  VINT20  瞬间能出来 到BD的 一个二极管上,一路经过电容 到37脚 另外一路经过0欧姆 电阻到一个二极管正级 再从负极到38脚
和T60 反馈不同的是 他只用了两个二极管 一电容 加了 一欧姆电阻 36脚没用    -PWRSHUTDOWN到Q79 的G级 也是瞬间又

网友:
有高手在吗 帮我分析下好吗

网友:
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各大电感都没短路。。。

网友:
用手摸摸 1901 后面待机就能出来 一下就没 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R60E的有好多明线PCB质量不好应该是铜孔不通

网友:
摸着摸着电容电阻都变黑了

网友:
有个R60E  集成的    应该 可以帮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