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L开机跑83

楼主(2010-07-10):
一块V星G31M3-L开机跑83不动了,不插内存跑E0不报警,插上内存跑到83不动了不报警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中,我也有个富士康的主板,开机上内存跑81,不上内存报警

网友:
我的富士康以前是要换座的,换座成功率还没达到,就加焊了,亮了,客户拿走,过半小时客户就拿回来来了,就开始跑81了,汗,不知该查哪个地方

网友:
先检查内存的供电、时钟
再打下内存的AD线和电流

网友:
之前用667的内存,现在换了800的内存跑9B就掉电,几秒钟后又启动到9B又掉电,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9B就掉电  是显卡没有检测过 所以不停的循环重启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再就是打显卡槽耦合到桥的电容  与刷BIOS

网友:
有时第一次开机跑9B掉电,第二次开机跑到83就停止了,但是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