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华硕Z99T,插卡式独立显卡(GF-GO7300-B-N-A3),北桥(G6100)南桥(NF-430-N-A3)
开机有时电流到1。04A自动掉电,当开机电流到0。92A是不掉电不亮,开机3秒后南桥很烫,请高手们指点~
华硕

网友:
做下北桥吧,电流好像是不过北桥,跟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
应该是北桥引起的,把北桥做一下应该就会好

网友:
北桥刚换了个新的

网友:
可能 是刚 换桥时,温度不够,重焊了一次就OK了,只是南桥还是烫,但能正常进系统~是不是这款机子本身南桥就烫呀?

网友:
换一台BGA机才行了

网友:
这两款机器其实都是一样的板子。开机花屏显卡问题(虚焊或者是坏,多半是虚焊了)
开机不显示但是按大小写灯会有反映,这就是北桥的问题了。(虚焊或者坏,还是虚焊的多)

网友:
先看一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3.3V 5V。

网友:
先做北桥,要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这个南桥是什么南桥呀

网友:
这机器南桥是蛮烫手的,比较烫手的桥是GBM HBM

网友:
是的我昨天碰到个HBM的南桥就特烫,但机器工作都正常所以就没管他,原如此啊,学习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