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D7576 和 LD7575可以直接替换吗?

楼主(2010-07-10):
LD7576   和 LD7575可以直接替换吗?如果不行,用LD7576如何替换LD7576?有什么方法。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http://monitor.net.ru/forum/files/ld7575_363.pdf
http://www.leadtrend.com.tw/pdf/LD7576-DS-03.pdf

粗看有可能,点上面链接把两个PDF下下来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代。
主要区别:7576的1脚是CT,
     7575的1脚RT,两者都是内部OSC电路的外接振荡元件。
不同的是:7576的1脚同时还是OLP即过载保护检测端,比7575的性能要好点。
不过,实用中,应该影响不大,可以代换。
7576用7575代,只要把1脚的电容改为电阻就行。

网友:
用原件换吧。不能直接代换的。

网友:
把1脚的电容,换成100K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