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短路定位

楼主(2010-07-10):
不管何种显卡,测量电感短路,排除电感以上电路正常,如何判断是哪一个显存短路?

网友:
不仅是显存,还有GPU呢。显存供电也同时供给GPU的。如果肯定是显存短路,那么即使能点亮,也是大花,无法用软件定位。除了用手摸显存有无烫手外,估计也只有一片一片下显存来判断了。好在显存都比较好做,拆下、植球、装上都很简单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是很麻烦吗?用手摸,好像效果不是很好,非得一片一片的拆?

网友:
如果FBVDDQ对地短路,你可以先测VREF是否短如果短是GPU坏如果不短是显存坏,哪个坏你可以看或摸或者直接断开数据脚打值来定

网友:
有的显卡板上有12片显存,那一个一个摘,好累。

网友:
可以打显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对地值,短路的一般都是会比较烫的

网友:
我的显卡也是短路,现在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2010-08-21):
期待更专业的人发表权威的方法,小生在线====

网友:
目前有修到有两款,一个是S-7300GT ,一个是V星MS-7600GT ,成批的爆电容,短FBVDDQ.芯片是SUANGXING-BC14/BC16   这些卡直接仍到料板箱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