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W1934S)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黑屏?

楼主(2010-07-10):
LG W1934(W1934S)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黑屏 ,主机开后,显示完主板LOGO画面后即黑屏,请问是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怎么办?

网友:
黑屏? 灯亮没?  电源部分的  有些东西工作不正常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5V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灯亮,主机开后,显示器能显示出主板的LOGO,然后一分钟左右就黑屏了,我想可能是高压一体版的问题,

网友:
升压板用的什么I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部分,灯管,都有可能。先测试高压部分,可以替换试试,缩小故障点

网友:
先从高压板查起

网友:
灯管或是高压电路

网友:
这个型号应该是。灯管和程序的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电源指示灯是常亮的还是变色了,要是常亮的话就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要是灯不是常亮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你好好查查看

网友:
一般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较多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就是把系统装好以后有些驱动不要装,也许就不会黑了你试看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看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主板的问题,还是楼主说得不清楚

网友:
这个机器灯管接线容易开焊的。

网友:
你真是浪费时间,你开壳了没有,用代用灯管试过吗,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鬼才知道,先自己试试,把试的结果告诉我们,我们再帮你分析,这样提问不象是维修人员问的

网友:
上次我有一台LG22的,也是这种现象,换的通用驱动板解决问题,感觉LG的有个通病,寄存器容易坏,不如你换个寄存器试试(我这儿不好买,也许是不得其道)

网友:
可能是MCU问题吧

网友:
灯管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新手 观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