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电路图中SMB是什么

楼主(2010-07-10):
ibm电路图中SMB是什么

网友:
SMB(Server Message Block)是协议名,它能被用于Warp连接和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信息沟通。应该是这个吧,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smbus吧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缩写。

网友:
就是系统管理总线的缩写。你看图纸上的内存。或密码芯片上都接有

网友:
是系统管理总线一个是SMB-sata一个是SBM-CLk这两根信号在一块的到DDR上面的有一个的问题就不读内存这二个信号短路就不开机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芯片是不是不过内存的话金和这信号有关系啊

网友:
不一定。它在内存的195和197PIN接到南桥和CLK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