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56C,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

楼主(2010-07-10):
接收一台索尼S56C,故障现象:外接显示器花屏,内接不显。初步判断显卡故障,于是重新加焊未果,不得已重新做BGA后外接显示正常了,于是装机完后开机,随着开机音乐响起以为完工了,怎么显示屏无显示?赶紧插上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切换显示器没有反映。索尼的机型接触的少,那位老师能给指导一下应该修那?

网友:
内接不显,外接花屏,肯定是显卡问题,应该得重制下。。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已经换新了,还是外接显,内接不显。屏拆开测了,有5V和3.3v。论坛里看了索尼的原意出这个毛病。

网友:
BGA座没有掉盘焊接没有不良。

网友:
换显卡是坏的,重换吧

网友:
各位高人,请看的回复我的显卡已经换过了。

网友:
没有做好。再从做一次,如果不行,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板上有个切换开关呢

网友:
如果换了新显卡那你看下板上有个开关是不是没切换

网友:
接外屏找找bios的设置,视频输出的选项,昨天修的一台东芝也是这样,接外屏有显,内屏无屏。在bios里改下视频输出模式看看。

网友:
楼上各位所说的我都试过了,现在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原因是屏线有断的,在主板插头这面有一条跳线连接第2和5脚,屏线插在主板上时就短接主板的2、5脚给显卡一个信号,显卡就输出信号(好像是数字信号吧),昨天晚间拆的屏线测量时有几根屏线有阻值(原因未知)把屏线拆开一根一根的排查没有明显断的,最后把有阻值的直接连上内屏显示正常了。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lz能说仔细点吗
或者给个图

网友:
那就是屏线问题咯
   但外接花屏,显卡也有问题
看来你这机子维修了两部分啊

网友:
应该是拆机时扒屏线扒断的

网友:
哈哈,所以说外接显示的屏不亮不一定都是显卡问题,不过楼主挺执着

网友:
我也遇到个,什么都换了,后来客户要的急救退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