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大家个问题,这个元件是干啥的?

楼主(2010-07-10):
电源220交流电路上为什么加上这个东西 有的电源有 有的电源没有 这起到什么作用啊 谢谢
window

网友:
这个是个电感,是干啥用的?
查关键字 PFC电路

网友:
这个电感一看就知道里面是纸皮或者是铁块 而不是线圈 假的很 许多电源都是这样弄在里面加大重量的 一点作用都没有 不信你撬开来看

网友:
这个有点象好电源盒里的220V搞干扰大磁芯大电感。

网友:
PFC电感,起滤波抗干扰作用,许多杂牌电源就是个铁块,起不到抗干扰作用,忽悠人

网友:
是电感扼流线圈,用来虑除220v交流输入中的高齿谐波的。

网友:
没错这是电感,是滤除高频的电波的

网友:
简单说就是交流滤波线圈。

网友:
这个是被动的PFC电感,调整功率因数用的,因为电源本来是容性的负载,串联一个电感来抵消,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