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SE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07-10):
下午修块华硕P4P800SE板,故障全板无复位。上假负载,测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由ADP3180加三个ADP3418组成。测ADP3180第28脚12V正常,测VID组合正常,11脚为高电平,基本条件正常。测25、26、27脚没有驱动输出,判断定ADP3180损坏。没有找到ADP3180,找到一个ADP3188,查引脚定义相同,替换上去,成功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帮你顶一下.!
最近比较少关注硬件维修了,都要在搞软件.

网友:
代换成功了

网友:
我觉得这类文章方新手去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