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MP145改连供一段时间后,墨管空了,不自动吸墨

楼主(2010-07-10):
佳能MP145改连供,,用一段时间后。。墨管里程空的了,,不自动吸墨
。。高手帮忙
佳能

网友:
用针筒先吸一半墨水,把针头拿掉,用连供的(像皮配合针筒)用针筒对准加墨空,先吸空气,加入墨水,直到吸起的是墨水,这时候墨盒就加满了。
连供系统十一种常见故障现象及解决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64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