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网络的来,内网固定IP,实现多路由上网

楼主(2010-07-10):
本人现用的是光纤,网络是这样的:
ISP--光纤收发器-网吧级路由器A-网吧级交换机A-网吧级交换机B
我的线是从交换机A 拉过来的直接插在主机上,固定IP192.168.1.18 (绑定了MAC),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可以正常上网
现在想在本屋里弄个多机互联,手头上有2台支持WDS的无线路由器,(IP-COM 641R和FAST 150R),先弄IP-COM ,克隆MAC,设置LAN:192.168.188.1 WAN:192.168.1.18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DNS: 192.168.1.1 可以正常上网
现在FAST 这个路由无线网桥配置不成功,用有线联上 和IP-COM同法配置,可以上网。
就是无线,怎么配都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二,网上说的都试了 不行.
IP-COM 有三种模式

网友:
FAST这个设置和ip那个一样这样设置就行了。用有线从ip连入fa这台。改下fa这台的wan口ip。应该你懂的

网友:
注意,不能用wds来接,就是不能无线对无线。因为无线用了wds就不会再发信号出去了,所以只能用有线来连接

网友:
自己曾这样子设置成功:
网络中已经有路由器了,后面再接无线路由器,那么后面(第2个)接的路由器应当要设置IP地址与第1个路由器的IP地址不是同一个网段的才行。而且无线路由器只插WAN端

要不然网络内两个网络设备同一个IP地址,会有IP冲突不是吗?所以第2个设备是需要改IP地址的。并且第1个路由器得将DHCP功能开启,否则无线路由器将获取不到IP地址了。

网友(2011-07-11):
不同牌子的不能互相桥联.同牌子的一桥就好了

网友:
注意几点就行了,桥接的话:ipcom和fast 1,互相输入对方mac;2,在一个地址段;3,在一个信道;4,其中一个桥接下端的关闭dhcp;5,下端连接的手工输入ip,gateway&dns。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