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修复

楼主(2010-07-10):
红黑线的是10.1屏,大电感的8.9。
入屏供电都是5V升压到8V以上,推测是10个发光LED。芯片的控制信号只有一个0.6V-3.3V调亮度和开启共用。就是说这个到芯片4脚PW-MBL信号一出现就是2.几V亮屏。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啊?看不懂   尤其是这句  推测是10个发光LED        十个???、??

网友:
10个发光二极管串联都亮的话压降7V多

网友:
我这网本故障是暗屏,12V的本用19V的电源造成的。LED的屏暗屏少见吧。最后换6脚芯片和电感才好的。
改个标题,这年头噱头太重要了

网友:
楼主,你能确定LED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0.7吗?一般发光二极管可是比普通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高得多呵。

网友:
拆了个,24个灯。9V点时10多毫安。17V时烧了6个灯。3个灯一串联。
按8V---12V算每个灯压降2.22v---4V。

网友:
拆了个,24个灯。9V点时10多毫安。17V时烧了6个灯。
按8V---12V算每个灯压降0.33v---0.5v。
---------------------------------------
不大可能吧,没见过0.5V就能亮的LED,你实际测量下。24个灯可能是4组,8个一组,或更多组并联。高亮度LED一般是1V左右。
还有这个LED背光供电电压到底多少伏?
另:LED是恒流工作的,电流变化对亮度十分敏感。对亮度控制是调节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3个灯一串联,刚才量了一下,以前说错了。

网友:
3个灯一串,24个灯,就是8组。每串中有均流/限流电阻
亮度控制,也可能是控制哪几组亮或不亮。

网友:
学习了,我现在已经修到很多LED屏暗屏的了,像联想的SL400,SL410,SL300都是这样的很多,这些机型的是通病还是怎么了,一般我都是给客户直接换屏,这些屏还可以修复的吗?LED只是屏的一个背光吗?是不是只是代替了以前的灯管?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无法修复呢?

网友:
led是横流源驱动,靠调节电流来控制亮度,相当于调节限流电阻大小来调节灯的亮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D只是屏的一个背光吗?是不是只是代替了以前的灯管?
--------------------------------------------------------------------
是的。是卖家的一个“噱头”。

真正用LED取代液晶的还没出现。

网友:
回复 曹矿生 的帖子那是不是真的不能修了,有那种LED更换吗。。有高压板吗

网友:
我手里刚好也有块碎屏的LED屏,拆了看灯组好像跟你的不一样啊?你的只两根线接灯组的?我这个内部的灯组没拆,只看了接头发现一个+供电,一个标-(不是接地,跟地测了不通)剩下的5根线是不是控制5组灯的?看我发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