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 不能从硬盘启动,用光盘启动速度很慢,也启 ...
。TCL K42 不能从硬盘启动,用光盘启动速度很慢,也启动不了

楼主(2010-07-10):
TCL K42 不能从硬盘启动,用光盘启动速度很慢,也启动不了。 换了硬盘也不行。硬盘与光驱都是能认到的。
硬盘

网友:
换硬盘线看看,进BOIS恢复出厂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神州本也是这个问题,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也是估计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不良引起的,上会修了台,故障:进系统慢,运行大小文件都很慢,最后换南桥ok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TCL-K42的机器和你的故障都一样。你是修什么搞好的,看来这款机器的通病压

网友:
我弄了一个神舟F235S和你的问题差不多,做南桥不行,后来换一个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再问一下楼主你的威望值怎么这么高呀,你是怎么弄的呀?

网友:
后来,更换南桥后,搞定了。 加焊南桥是不行的,肯定是南桥内负责IDE设备的模块出错。具体是什么信号出错引起的,我也不知道,不知技服小组中的高手们,可曾明白???

网友:
我有台GATEWAY的,硬盘与光驱都不能引导.想换南桥,但看这贴之前的贴,都说换了南桥也不行,怎么这贴就这么多换了南桥就好的?

网友:
南桥内负责IDE设备的模块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