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BS-3000。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

楼主(2010-07-10):
航嘉BS-3000的电源,  辅助供电正常,但是短接PS-ON后,风扇转3秒就停,测试,开关管,肖特基都是好的,也没有电容鼓包,感觉就是保护了。 PWM 芯片sg6105dz   ,寻求维修思路。

网友:
关注··我这也有几个这样的

网友:
5VSB在保护过后还有没有?
那个PWM应该可以用494或7500代换

网友:
现查短路啊,怀疑的话把PWM换了

网友:
先测一下300v直流电压有没有,然后初步判断是初级电路坏了还是次级坏了,之后严格按照电源原理图跑线路,按部就班的排查看哪个元件短路了,这样虽然慢,但是思路更清晰些。
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是BS-2000一样的问题。直流300V正常。我也怀疑是短路了,还没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