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资料--W83627HF开机流程完美版

楼主(2010-07-10):
这是根据论坛中的确同行一些资料与自已的维修心得,一起改编的。 这个文档不管对新手与老手,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对于加电电路中的一些信号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对维修者的帮助是很大的。

网友:
专题资料--------W83627HF开机流程
61:5vsb (电源紫线5VSB进来);
68: ps-on(来自主板开关键上的开关信号,对于83627来说是高电平5V触发)
70脚:RSMRST#信号,此信号由IO发出。应是高电平有效,高电平时,是通知南桥5VSB 3.3VSB待机已正常了。

67SOUT#信号,由IO--->ICH (当主板开关没有触发前,67脚为3.3VSB 。当主板开关键触发后,67脚电压有3.3V—>0Và3.3V的电压跳变,说明83627已开始工作,并向南桥发出了加电信号。);

73: SLP-S3#
信号,由ICHàIO(南桥收到来自IO67脚的信号后,会发出持续的3.3V电压到IO73脚,73脚电压由0V变为持续3.3V,告诉IO可以加电)
  72: IO-ATX 14 PinIO73脚处收到南桥的信号,经过内总电路的处理后,从72脚输出低电平,将原来72脚来自电源绿线的5V信号接低为0V,将电源开启,使电源输出5V 12V 3.3V

第一:南桥的3VSB一定要有,最多的就是由1117分压得到,打值如果中间脚(一般为输出)对地为0的话,99%为南桥坏。集成的网卡也需要3VSB短路的情况比较少见。
如果是82801EB的南桥,待机电压还应该有一个1.8V,如果是82801DBEBFB的大南桥,待机电压还应该有一个1.5V,没有这两个电压好像不能触发吧。

第二:32.768的晶振要起振,可通过波形来判断。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其两脚的压差,这个方法基本准确。
W83627HF开机流程()
第四,83627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
9PIN
(电源紫色线)8362761脚的线路。
第五,
脚。PS-ON开关上要有33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PS-ON的线路。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如果没有,电池和打跳线帽中间的P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六,

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懂了吧。8362768PIN应有跳变(0V-5V-0V),没有就查68PINPS-ON的线
W83627HF开机流程()
第七,67PIN是否有33V0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67脚无电压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有些是该脚3.3产生电路的场效应管出问题了
遇到过几例
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9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应该不难了。END!!补充: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MSI要考虑MS-5MS-7这个芯片,华硕还要考虑专门用的芯片。还有其它不同的IO开机原理其实跟83627差不多。32768上如果有电压没波形,换晶体,如果没电压也没波形,南桥坏的多。不到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

开机流程总结的很好,楼主的这篇文章对新手来说应该非常有用,谢谢楼主的文章。

网友:
83627用得太多了。。。。。要是有视频版的教程就完美了。。。

网友(点评):
做人要知足

网友:
这对于修不开机的主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SUSB的产生。

网友:
没有3.3咋办

网友(2010-08-11):
有没有讲解CPU供电的  貌似最复杂的是它吧  !还有哪里有最全的IO图纸啊  想学习 ,知道的MMM我

网友(2010-09-11):
w83627后缀有很多种,那位大哥能解释下他们的区别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2010-10-22):
想弄个W83627 PDF图,一直弄不到,下载也不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