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通常是怎么区分,辅助开关管,主开关管的

楼主(2010-07-10):
  大家好,不知大家是怎么区分,辅助电源的开关管,主电源的开关管,有的朋友说,靠光耦近的就是辅助开光管,其次就是主电源开关管,或是两个相同型号的是主电源开光管,不知有什么根据。  另外,大家测试的启动电阻,所谓的哪个是启动电阻,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的启动电阻吧。

网友:
辅助开关管一般都跟辅助变压器在一边,辅助变压器就是个头小点的最边上的那个。

网友:
个头大的一般功率高。。反之则小。。

网友:
一般来说两主开关管型号是一样的,多为:13007,13009系列.也有STR,C系列三极管的.
另一个不同型号的即为辅助开关管,有的用三极管,如C3866等,有的用场效应管,如2N60等.还有的辅助开关管为四脚的IC,如:5H0165R.8脚或7脚DIP的IC,如P10AP104.
还有一种电源是,只有一个主开关管的,用UC3842一类PWM芯片驱动.个头比较大.

网友:
两个变压器,大的是主电源的,小的是辅助电源的

网友:
启动电阻是什么???
启动电阻通常一端接整流后电源的正极(+300V),另一端接开关管的基极(B)。   启动电阻的作用是:接通电源瞬间,电路尚未起振时,给开关管基极提供一个偏流,使开关管集电极与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流过一定量的电流,通过变压器感应,反馈线圈中产生了一个感应电压,又反馈给开关管基极,使电路进入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