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855能否用C5411代换

楼主(2010-07-10):
TCL的显示器行管烧坏,原型号是C5855用什么型号的能代换,手头上只有C5411,不知能否代换?请指教。

网友:
17寸一般 不带阻尼二极管的  5411都可以代

网友:
换上去了,第一次试机时会自动关指示灯闪,后开机试了下到现在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请教下怎样测量行管有没有带阻尼的呢?

网友:
一般是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