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都有元件的板卡你们做BGA时怎么办?

楼主(2010-07-10):
如题:双面都有元件的板卡你们做BGA时怎么办?比如桥,但是桥的另一面也有很多电阻或电容啊.是不是把背面的一堆电容电阻先拆下来啊?不好意思.我菜鸟,只是业余弄硬件维修...

网友:
不用理它,只要不动它,它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板子上的贴片元件···是有吸力的··
加焊了··不动他没有关系的··

网友:
有一些新片还是要处理的,贴一下 。

网友:
只要你的BGA 的控温好不要处理。当然有些大电感或电解电容要先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