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154复位不稳定修复一例(已修复)

楼主(2010-07-10):
该主板是朋友的,家里多余的机器,最近开机发现有时不能够点亮,就拿来我这里看看。

经测试发现有时候真的不能够点亮。上主板诊断卡,不能点亮时,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是常亮的。但又发现,有时动动主板上的P4和P20的供电插头又能够正常跑码了,于是以为是虚焊。

更换P4供电插头,没用;将整个CPU插座右侧的电路加焊,末果;IO芯片加焊,一样;V星的MS-7加焊(后来更换一个),故障依旧。有点穷途末路了。

后来朋友发现给CPU供电的供电管这里,供电管及电解电容温度很高。更换同型号的电解电容,故障依旧,温度依然高。用PHD75N03QLT型号的供电管代换原型号T60N02L,故障一样,温度也没有下来。

实在是郁闷,无奈之际,用万用表测量控制供电管的电压,发现复位灯常亮时,电压为2.57V;在复位灯灭,正常跑码时,电压为2.78V,这肯定有问题。跑电路,相应的控制芯片是,PCB编号为U2,型号为RT9602。同型号更换后,经长时间、多次测试,均能加电后立即跑码。

此板修复。此板历时比较长(反正是朋友多余的电脑,时间没关系),主要是前面象是虚焊一样的假象故障致使多走了弯路。

网友:
这是不是RT9602虚焊了,不然的话,有时动一下ATX的插口会好。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主板的很让人郁闷的

前面我一直以为是虚焊,都已经将CPU供电的P4插座给换掉了,都没有用。

当然,在RT9602这里,也全是加锡加焊过的,也是没有用的。主要还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维修人要细心啊,经常会碰到一些假像被困惑

网友:
这重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芯片还有引起掉电的故障,有时要把和它组合的RT9241一起换掉才能解决故障

网友:
没复位的时候是不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2010-08-16):
2点几 V ??  师傅 这是什么地方的电压??//

网友:
控制芯片质量部稳定了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1点几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