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笔记本偏色,求助大家!

楼主(2010-07-10):
客户送来联想天逸F30A笔记本,开机可以看到联想LOGO图标边缘有些绿色的雪花杂点,白色的字体边缘都有些发绿,画面稍微有些抖动,换屏还是一样的现象,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显示很清楚,怀疑是屏线的问题,用手揉了揉屏线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现象,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外接显示器没有一点问题,现在正为难,不敢轻易订屏线,求助于大家帮忙。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与内屏用的是不同总线,你可以截图,把图保存,放在别的机器上看一下,是否偏色。这种情况,感觉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那还是显卡的问题呀   有的机器内显和外显不是同一条线路的!

网友:
好办法,我试了一下,截图的图片没有发绿的偏色,显卡是不是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截图没事,那可能是屏线本身不良,还是先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还是换个屏试看.换了还不行..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和显卡的关系不大,不要轻晚杀显卡

网友:
最大可能是线的问题,或接触不良,或主板线路上有器件异常,可以量下各信号线的阻抗对比下

网友:
建议 先拔下屏线  然后对应屏线的定义 分别测量数据线对地  !  还有板上的数据线对地情况!

楼主另一个问题 凝海 已经解释了   不再累赘..

网友:
先量下屏线再 量下lvds总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量着没有问题,LVDS信号线的线对间阻值100欧姆

网友:
对,外接正常,并不能说明显卡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下屏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或者是灯光问题··
lz··可以先试下·

网友:
修得很多了。都是显卡问题。还有F31得机器也差不多。会出现分屏显示。都是要做显卡。重做BGA. 维修费100.

网友:
楼主不会是维修站得吧。如果还在保内就超指标了。这机器有部分已经过保了。过保了可以发我维修:QQ:7053448 100元。我是金华维修站。

网友:
这一般是输出那里有问题 ,跟屏没有多大关系 ,   楼上的破戒了

网友:
打一下 主板上屏线接口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
  外接跟内接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LVDS  信号是 一个是vga   信号不样的  是显卡发出的两个不一样的信号所以 外接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LVDS信号还是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以前就知道VGA信号 这个LVDS信号可以测量不?如何测量?  期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说是先测LVDS总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把显卡深度的加焊一下

网友:
换显卡吧,这机器显卡爱坏的,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的话,不是显卡的问题,内外显是两码子事